ABB变频器
求助ACS600 模拟量输入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11-03):
个位大虾 小弟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用ABB ACS600做恒压供水,用的是它自带的PID宏做的,压力反馈信号连接到AI2上面(4-20MA),当变频器没有启动电机的时候,我在面板上看到压力反馈一切正常,但是当电机启动的时候,压力反馈值一下跌到2.5MA,经检查接线方式全没有问题。电机运转方向也是对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当我电机不启动的时候信号一切正常,但是一启动它的压力显示信号就变成了2.5MA了,本来以为是干扰,但是干扰不可能把信号衰减到一个固定值的.哎~~~~~~~~~~~~~求助求助

网友A:
好像是NIOC-02板子模拟口的问题,启动后辅助电源缺一组电压缘故,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块板,没输入是也有2.5MA,正在查还没修好,你可换过板子试试看,没有的话可找我,我还有这备件,董生13902272318

网友B:
先检查压力传感器!!

网友C:
干扰问题

网友D:
干扰问题,4-20mA请用屏蔽线

网友E:
变送器及变送器电源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