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论坛老大们,电源模块如何选!!!

楼主(2006-11-03):
电工论坛老大们,电源模块如何配置.请教!!!
我想给一些表供电,功率大概是五瓦,现只有稳压220线路,是否通过一个电源模块把220变24呢?具体怎么弄啊.(如要做10路呢?)
拜托啦!!!

网友A:
你的表电源要求是24V,当然要通过电源模块把220V转换成24V.

1路5瓦,10路50瓦,电压24V,电流2A多,可以买个5安的电源模块

楼主:
噢,三克油.

网友B:
006说的很好

网友C:
24v的国产品牌很多,可以买成品.dc220v5a的就不太好买了

网友D:
差不多就可以阿,大于5A也可以阿。看着卖就好了。

网友C:
你完全可以自己DYI

网友E:
1、可以自已做,买一个AC220/DC24V的变压器,再用电容滤波、7824稳压,7824可以分三至四组输出。五十元以内搞定。
2、可以买一个AC220/DC24V的100W的开关电源,一百元以内搞定。

网友F:
买一个AC220/DC24VAC220/DC24V的100W的开关电源不错
不过你自己制作也是相当简单但最后请注意用三极管扩流
要不你的7824用不久,或者直接损坏,关键看你的负载实际功率

楼主(2007-09-18):
三口,谢谢各位!买的朝阳电源的.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