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对西门子变频器440的F022处理方案

楼主(2006-11-03):
使用西门子440变频器运行后,发生F022故障,可以复位,运行几天又发生同样的故障,请问那位高手:分析F022故障是哪个环节引起的---(1.CPU板?2.IBGT?3.光纤?)

网友A:
变频器本身不是很好用,我这里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B:
cpu板的概率很低,但是也有可能 ,看你的情况,igbt概率也低
估计你的驱动板问题可能性大点,也可能是电机或者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有问题。
可以先处理变频器的卫生试试

网友C:
一般这种故障就是因为变频器太脏了,处处尘吧

楼主:
电机或者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没有问题,因为我已将电机和线路切到备用变频器上,运行OK。

网友D(2007-02-23):
变频器通风散热不好,暂同除尘观点

网友E:
如果输出,刹车IGBT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检查电源板上的084,339以及外围元件.交流13237990020.

网友F(2008-12-04):
楼主故障解决了吗?我现在有90KW的西门子情况也是用几个小时后就报F022故障,复位后又能用,但是过一会又报F022。复位后又能用。是那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