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急!!

楼主(2006-11-03):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有一PLC型号CVM1-V2 CPU01 请问用什么方式通讯?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太急,没写清楚.omron的PLC型号 CVM1-V2 CPU01 故障现象为接电源PLC报警.PLC为新PLC 用CX-Programmer V5.0+标准RS-232C线不能通讯.请问,是不是新PLC都会报警?用什么样的配置能通讯到.

网友A:
设置好端口,然后自动在线搜索。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
点自动连接时,PLC的COMM灯会亮.但最终结果是找不到PLC.是不是PLC有问题.我估计通讯线应该没问题.要不然COMM灯就不会亮了.

网友B(2016-01-19):
后来怎么设置好的?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