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生的。。。。

楼主(2006-11-03):
车间里的员工,刚刚说配电柜里发生了一声巨响,有火球,有烧焦的气味,
可是我打开配电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跳闸,电源线也没有发热的的。
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但是这又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不象是编出来的。有一个女
员工都吓哭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从哪入手呢?有哪些可能性。
为什么没有跳闸的呢?设备现在也运转正常。

网友A:
肯定是那里短路了一下。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不要只限于柜内,对于柜的四周也要检查一下,要认真的检查一下,有时人的方位感是会出错的,特别是在封闭的车间环境内发生的突发事件。

网友C:
支持整流电路的意见。

网友D:
好奇怪,关注中

网友E:
应该有瞬间短路,空开未跳开

网友F:
什么问题,查出来没有.
这种情况我们也出过,说是什么什么地方,其实不是.因为有的人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电弧,而是电弧的反光.

网友G:
找到问题后请说一下,我觉是不是变压器对地,你进线柜专用变压器吗?

网友H:
  请问。是什么样的柜子?空开是多大的?

网友I:
某个断路器合闸时的弧光短路吧.

网友J:
查一下指示灯,我遇到过一回.

网友K:
赞同通讯网

网友L:
有可能是开关前段有短路现象,我以前也接触过很吓人。

网友M:
有火球肯定就有痕迹,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或许就能发现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N:
支持整流电路,查出来没有?

网友O:
配电柜/控制柜?

网友P:
接地!短路!静电放电!都有可能!

网友Q:
是否有蟑螂出现,我这发生过一只蟑螂跑到电源内出现短路跳停

网友R:
应该不会是老鼠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S:
观察是否有电容爆炸,遇到过多次

网友B:
有没有找到?

网友T:
再仔细一点  应该会找到

网友U:
检查断路器!

网友V:
我碰到过一回,我们单位的配电柜是抽屉式的,有一次就是响了,值班的没在屋子里,只是听到了响声,那晚正好我值班,在查看的过程中发现有个东西烧焦了,当时我们分析是蝙蝠,开关没动作,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W:
我也认为是“弧光短路”瞬间,空开没动作。

网友X:
弧光短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Y:
检查断路器!再仔细一点  应该会找到

网友Z:
看看电缆是否完好,仔细检查。

网友AA:
楼主是不是应该出来支一声了把,不会是上帝或者观音干的把

网友AB:
我觉是不是变压器对地,你进线柜专用变压器吗?

网友AC:
看看电柜的电源进线吧,有可能有地方短路,特别是线和线绞缠的地方,仔细点检查,会有痕迹可查的

网友AD:
仔细检察 肯定能找到

楼主:
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配电柜的厂家也来过了,也没有检查出问题。配电柜的总空开是LG 1200A  三路  LG 400A  三路
LG 250A  。目前还是什么痕迹都没有,我们也分析了一下,接地,短路,静电都有可能,目前也没有好的办法,希望能提供有效的方法去检测一下。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AE:
请道士作法事吧   ^_^

网友AF:
这类没有痕迹的故障原因很南查清楚。

网友AG:
我也曾经遇到过~至今都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网友AH(2006-12-03):
空开上端有没有短路?进线端呢?机器不会撒谎的,再仔细查!!

网友AI:
有火球,有烤焦味,不可能没痕迹.进线部分看一下.

网友AJ:
     检查断路器的上接线柱

网友AK:
仔细检查配电盘底下电缆沟的电缆.我们遇到过一回.

网友AL:
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断路器瞬间短路,但没有跳闸,第二就是小动物进去了一个短路已经把它打没了,仔细查一下不是小事!

网友AM:
我遇见过,过程是这样的,空开上口单相接地,导致三相短路。

网友AN:
一定有问题

    多查查  我碰到过经常烧保险就是没有找到短路点

网友AO:
有火球,有烤焦味,不可能没痕迹.

网友AP:
查下电容柜吧,可能右收获

网友AQ:
如果是真的,一般是气体爆炸,电缆沟与外界连接,气体进入达到爆炸极限后外界气体中断

楼主(2007-01-09):
原因已经查明,是因为铜排连接的螺丝松动,最终断裂,造成的。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已经重新更换了铜排,(有一点超负荷)

网友AR:
停电检查一下,肯定会有痕迹的,或许是小动物.

网友AS:
   支持整流电路的意见

网友AT:
可能是什么小动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