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

楼主(2006-11-03):
请问贝加莱的PLC好用吗?与SIEMENS的相比如何?

网友A:
应该是PCC吧,听说它集中了PLC稳定,高可靠性的优点,也拥有PC强大的组网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就是自己还没有用过)。我有认识的朋友使用过他们的产品,对他们的PCC的算法编写能力和高速处理能力很认可。自己在6年的控制经验中也使用过很多其他厂牌的PLC,但是觉得PLC在组网和类DSP的实时性上还有不是很让我满意的地方,非常想找一个机会用一下

网友B:
很不错的。强烈建议大家使用!

网友C:
很不错,实时性非常好,

网友D(2007-01-25):
分时多任务以及模块化的编程语言,非常好!

网友E:
/* 以下是PCC上的UDP收发程序, 仅供参考 */
#include <bur/plctypes.h>
#include <ethernet.h>
#include <convert.h>

#define UDP_OPEN 0
#define UDP_RX 10
#define UDP_TX 20
#define UDP_CLOSE 30

/* For heartbeat */
_LOCAL USINT rxBuffer[8];
_LOCAL USINT txBuffer[8];

_LOCAL UDINT localIP;
_LOCAL UINT localPort;

_LOCAL UDINT remoteIP;
_LOCAL UINT remotePort;

_LOCAL UINT UDPstep[2];
_LOCAL UDPopen_typ UDPopen_0[2];
_LOCAL UDPsend_typ UDPsend_0[2];
_LOCAL UDPrecv_typ UDPrecv_0[2];
_LOCAL UDPclose_typ UDPclose_0[2];

_INIT void ini(void)
{
int i;

localIP = 0xC0A81612;
localPort = 10001;

remoteIP = 0xC0A81664;
remotePort = 10002;

memcpy((char *)&txBuffer, "I am No.",sizeof(txBuffer));

for(i = 0; i < 1; i++)
{
UDPstep[i] = UDP_OPEN;
}
}

_CYCLIC void cyc(void)
{
int i;

for(i = 0; i < 1; i++)
{
switch(UDPstep[i])
{
case UDP_OPEN:
UDPopen_0[i].enable = 1;
UDPopen_0[i].port = localPort;
UDPopen_0[i].pvpolladr = (UDINT)&txBuffer;
UDPopen((UDPopen_typ *) &UDPopen_0[i]);
if(0 == UDPopen_0[i].status)
{
UDPrecv_0[i].cident= UDPopen_0[i].cident;
UDPsend_0[i].cident= UDPopen_0[i].cident;
UDPclose_0[i].cident= UDPopen_0[i].cident;

UDPstep[i] = UDP_RX;
}
break;

case UDP_RX:
UDPrecv_0[i].buffer= (UDINT)&rxBuffer;
UDPrecv_0[i].buflng= sizeof(rxBuffer);
UDPrecv_0[i].enable= 1;
UDPrecv((UDPrecv_typ *) &UDPrecv_0[i]);
if(65535 != UDPrecv_0[i].status)
{
UDPstep[i] = UDP_TX;
}
break;

case UDP_TX:
txBuffer[7]++;
if(txBuffer[7] > 0x39)
{
txBuffer[7] = 0x30;
}

UDPsend_0[i].ipaddr= H_TO_NUDINT(remoteIP);
UDPsend_0[i].port  = remotePort;
UDPsend_0[i].buffer= (UDINT)&txBuffer;
UDPsend_0[i].buflng= sizeof(txBuffer);
UDPsend_0[i].enable= 1;
UDPsend((UDPsend_typ *) &UDPsend_0[i]);
if(0 == UDPsend_0[i].status)
{
UDPsend((UDPsend_typ *) &UDPsend_0[i]);
UDPstep[i] = UDP_RX;
}
break;

case UDP_CLOSE:
UDPclose_0[i].enable= 1;
UDPclose((UDPclose_typ *) &UDPclose_0[i]);
break;

default:
break;
}
} /* for(i = 0; i < 2; i++) */
}

网友F:
我觉得贝加莱的PLC比较不容易坏,但修改程序比起SIEMENS较复杂

网友G(2007-03-17):
很不错的。强烈建议大家使用!!

网友H(2007-05-11):
我觉得贝加莱的产品很有特点,是其它公司所不具有的。

网友I:
先收下下个月要用。

网友E:
编程遇到问题的话,请及时反馈给贝加莱技术支持部门:
TEL:021-64326000
EMAIL:support.cn@br-automation.com

网友J:
就我所知,B&R优越于SIEMENS的屏之处:
B&R的程序可以直接写到CF卡上--将CF卡插到电脑上,然后把CF卡发到客户很方便,SIEMENS,你要有一个同样的屏把CF卡插到屏后面插槽里,电脑和屏通讯

网友K:
各有利弊,贝加莱在运动控制上作的很好,而且程序编写更让学过pc编程的人喜欢,而且更灵活,但是在一些大型的工业项目上,他就不见得比西门子好了,其实每家产品存在都有他的优点,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L:
对于运动控制来说,贝加莱真的很不错!
老实说,西门子不怎么样,只是用的人多,先入为主而已

网友I:
贝加莱的PLC学编程要怎么学,听说要用C语言编写,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梯形图呢。

网友M:
用C或者B都可以。

有梯形图。

网友J(2007-06-15):
贝加莱支持C,LAD,STL,BASIC多语言,具有PC的分时多任务功能,另外他的运动控制很强,POWERLINK,以太网通讯,多轴联动,实时性很好。

网友J:
我们新疆八一钢铁的设备,贝加莱的系统,好几年了,客户没找我们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