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干扰问题::在等

楼主(2006-11-03):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做了一个转换小板,用来传输两块无纸记录仪上的数据。无纸记录仪是一秒一个数据,小板的作用是每隔10分钟发一个数据。小板是DC12供电。
当地有干扰,小板不接地,立刻把传输模块顶死,接地后正常了。
刚开始几天,一切正常。
有一天一个口(无纸记录仪)的数据突然都变成了0,怀疑干扰所致,但反复接地也不行,然后把无纸记录仪与小板连接的RS232口的GND也接地,也不行,今天突然两个表的数据都成0了,请各位给找找毛病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奇怪,,上面的内容是我要发的,怎么跑这里面来了

楼主:
就是啊,这不是我发的

网友B:
你俩还真行,都认得自己的娃!是不是同时提交放错了?不大可能呀!
需要控制器就来找我。

网友C:
我看应该可以,它们的转距相差不大,以前的设计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