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6-11-03):
现在fx2n的plc的数据寄存器只有8000多个,我想扩展到10000个,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的程序只有5000左右步,是不是可以把内存调用为数据寄存器.哪位大哥知道?文字

网友A:
看来你程序够大了。数据寄存器不能扩展的。不过可以把M用成数据器用。不过C也可以作为寄存器用的。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我在上海工作。

楼主:
那可选件里面的EEPROM只是用来放程序用的吗,M用成数据寄存器用也不够,C的也只有几百个,还有中断用I6XX和I8XX与M8012作为定时器哪个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