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 I/O分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3):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I/O分配不是连续的呢? 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定义的,双击i/o模块,然后选Address,把system default的勾去掉,然后改一下起始地址

网友B:
果然高手

网友C:
有些低档的CPU不支持地址的修改。具体情况因CPU型号而异
建议用“microtmato: ”的方法试试。如果不行,也没什么奇怪的(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工控在 2006-11-3 14:50:00 发表的内容:
有些低档的CPU不支持地址的修改。具体情况因CPU型号而异
建议用“microtmato: ”的方法试试。如果…
--------------------------------------------------------------------------------------------
system default选项不可选
那只能这样将就用了,唉,看起不爽,呵呵

网友C:
其实你将这些地址定义成符号(symbol)使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