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系数怎么取的

楼主(2006-11-03):
一厂里有,有多台电焊机,(50多台)电焊机共计4800KW , 电焊机的功率因数取0.6   焊机的需要系数为 0.35 全厂设备共计6330KW.全厂的需要系取0.32 。请问在计算全厂计算负荷时,加电焊机的容量是,是加4800KW 也就是6330*0.321 还是加(6300-(4800*0.35))*0.32 请问那一种方式合理?谢谢

网友A:
首先要将电焊机组的容量,统一换算到暂载率为100%下的有功功率,再乘以焊机的需要系数才是焊机组的有功功率的计算负荷。若6330中包含4800的话应该直接减就行了,剩余若是同一类且同时运行的话可直接乘需要系数求出该类设备的有功功率的计算负荷,再算出各类设备无功功率的计算负荷,将有功 无功合计后,求出视在功率的计算负荷,就可确整个厂的总负荷了。

网友B(2008-04-22):
请问在网上什么地方能查到施工机械设备的需要系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