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配置,总线如何连接?

楼主(2006-11-03):
这样的配置:上位机(CP5613)构成PROFIBUS的OPC与3台315-2dp连接。而3台315-2dp各自又下挂带DP口的智能仪表(只作为315-2DP的子站)。问题:
1.上位机(CP5613)构成PROFIBUS的OPC与3台315-2dp连接,总线连接较简单即串行连接即可。而3台315-2dp又下挂各自子站,此时总线是否还可串行连接?即CP5613——〉1#315-2DP——〉1#315-2DP的子站——〉2#315-2DP——〉2#315-2DP的子站.......?
2.本人觉得如按上述串行连接,CP5613与3台315-2dp之间、3台315-2dp与各自子站之间的通讯是否有影响?
3.上述配置如采用星型连接,如何配置?

望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想是否构成多个DP网,首先各个315-2DP构成独立的DP网;然后在315上加一个CP342-5(支持DP的通讯卡),作为上位机的从站就可以.

楼主:
感谢指教。
如不增添硬件。还是所有站点串行连接,是否可行?

楼主:
望老师们多指点。

网友B:
上位机与3个315通过MPI通讯性价比较高,不必非要使用FROFIBUS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因通讯距离较远,用户指定FROFIBUS。现在问题是通讯电缆如何连接?

网友C:
将插有CP5613的OPC设置为2类主站,其他为1类主站,2类主站配置为显示各个从站的数值,一类主站控制运行各自的DP从站。硬件联接上等同于PROFIBUS专用电缆的连接。

网友D:
只能有一个做主!其他的为从,连接应没有问题。

网友D:
利用中继器实现“树型”和“星型”总线网络。

网友E:
你用的CPU是2DP,纯DP口挂分网段,第一个口是MPI/DP口可以组态为DP和CP5613连接。

网友F(2006-12-29):
可以串在一起,

网友G(2007-02-07):
 只能有一个做主!其他的为从,连接应没有问题

网友H:
所有的设备都通过DP线缆连接成串行网络。
设备越多,通讯速率及通信效率会有所降低,这是肯定的。
通过星型连接也可以,不用特别配置。

网友I(2007-04-25):
 赞同亚星:
不过300系列的怎么改MPI为DP啊
我只知道400系列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