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Power Panel与一般意义上的panel有何区别?

楼主(2006-11-03):
贝加莱的面板系列产品中有一款Power Panel,请问与一般意义上的panel有何区别?
哪里有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A:
1)一般的PANEL不能编算法。贝加莱POWER PANEL可以用标准C语言来实现你研究的算法(包括自定义的TCPIP通讯)。

2)另外,大多数贝加莱POWER PANEL本身可以扩展I/O(1毫秒可刷新1000个点)。

网友B(2006-12-05):
传统的HMI产品一般而言只能纯粹作显示和操作用,而B&R的部分HMI产品兼控制器的功能,在利用POWER PANEL配置系统时候,有时候仅仅需要配下位I/O即可。并且显示与控制的程序都是在同一套软件下开发完成,资料下载可以到工控网或者贝加莱中文网,www.br-automation.cn

网友C(2007-03-17):
贝加莱的面板功能强大,具体的功能请到网站下载手册来看。
有些国外厂家喜欢下位用西门子PLC  上位用贝加莱的面板。

网友D(2007-06-06):
在HMI上,西门子跟贝加莱比好像还差了点!

网友E:
到底西门子和贝加莱那个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