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台达VFD-F系列实现恒压供水的设定参数

楼主(2006-11-03):
   用台达变频器VFD-F系列来实现恒压供水,用来检测水压的压力传感器是4-20mA的压力传感器,接到变频器的ACI1上,正常需要的压力是7pa,那么我在变频器上设定了

02-00为02(频率指令来源为4-20mA,就是压力传感器上的数值,对否?还是设为00直接用面板给定!)
10-00为02(由ACI1输入)
10-01为7.0(检出信号参考值为7.0pa)
10-02为00(用了负回授)
上面的参数的设定正确吗?10-03至10-11是不是不要设了?

04-09至04-20的参数要不要设

(11-00至11-11的参数会设了就不写上去了)

网友A(2010-09-13):
学习中  也在准备做一个台达F系列的恒压供水!  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的

02-00:00,10-00:02(AC1 4~20mA),  10-01:4000(0.4kg)  还有就是休眠啊这些参数了

根据以往的变频器恒压供水都是  1·启用PID   2·设定值 3·选择反馈通道  4·设定值频率来源

如果大哥调试好了  麻烦回复一下我好学习学习走个捷径!呵呵  ···谢谢····

网友B(2010-10-13):
如果大哥调试好了 麻烦回复一下我好学习学习走个捷径!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