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com端接线

楼主(2006-11-03):
各位:
我在三菱PLC(FX系列)布线的时候把输入和输出端的COM点接在一起,然后接到外部一个24VDC的负极端,请问我这样接线正确吗?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很模糊。三菱PLC型号很多。仔细看看它的硬件手册吧。
你的接法如果用Q系列的QX80、QX82等模块与继电器输出的模块是可以的。你的问题对与我来说真的难回答。

网友B:
按PLC的操作手册去接线便可以。

网友C:
同意楼上2位的观点
主要看具体的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