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系列I/O前端与InTouch

楼主(2006-11-03):
概述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与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采用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研制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S系列I/O前端具有模拟信号输入(AI)、模拟信号输出(AO)、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RS485总线通讯接口,标准MODBUS协议,通用而非专用的驱动程序,设置测试简捷,使用方便,性价比优越,是各种工业现场信号数据进出计算机的快捷通道。且适配于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
S系列I/O前端有以下型号:
S1104     4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使用S系列I/O前端作为组态软件的输入输出设备,相对于传统使用PLC或工控板卡的方案而言,最显著的优点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大量节省底层编程工作量,S系列I/O前端上都嵌入了微处理器,业已智能化、集约化并能自行工作。因此用户在使用时,只需向S系列I/O前端发送输入输出指令及回收单元的指令响应,而无需具体操心或干预前端输入输出尤其是模拟量采集输出的执行过程。这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工控软件底层编程工作量和方案实施工程师对硬件底层所需的熟悉程度。
  (二)提供了一个很容易使用的测试环境,使用者在未连接组态软件之前,就可以使用随S系列I/O前端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的测试功能对所挂接的各个S系列I/O前端进行功能检查和精度测试,确定硬件环境无误后,再进行软件组态工作,从而使用户得以排除工控项目进行中经常碰到的软硬件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烦恼。
    Intouch是美国Wonderware公司开发生产的常用组态软件,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组态软件Intouch的通讯连接介绍如下:
    S系列I/O前端与Intouch连接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连接方式,第二种工业以太网方式,第三种是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是S系列I/O前端通过串行总线(RS485)、MODBUS-RTU 的(驱动程序名为MODBUS)协议直接与Intouch连接。

工业以太网方式
   工业以太网方式通过MODBUS串口网关(如中科创新DNS-M-RS485、Moxa公司的Nprot6110)连接,将多个S系列I/O前端的RS485信号(MODBUS-RTU通讯协议)转换为工业以太网方式,并以MODBUS-TCP(驱动程序名为Modbus Enthernet)通讯协议与Intouch连接。MODBUS串口网关的网口一端连接计算机的网卡,另一端通过RS485通讯线连接诸个S系列I/O前端。

间接连接方式
    间接方式是以PLC可编程控制器(例如西门子S7-200,施耐德Twido)为通讯管理器和控制CPU,S系列I/O前端为输入输出点,间接与Intouch连接。在间接连接方式时Intouch软件不直接与S系列I/O前端打交道,而是与PLC的内存数据变量中的I/O映射区打交道。驱动程序使用PLC的驱动程序,即可在S系列I/O前端上完成相应的输入输出工作。此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轻主机的通讯负担,并使整套系统可利用PLC的编程能力和可靠性使之具有某些脱离上位机运行的可能,避免或减轻因使用WINDOWS上位机平台出现死机和上位机崩溃的烦恼。间接连接的具体使用方法参见本公司的《S系列I/O前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

    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Intouch的直接连接与以说明,S系列I/O前端与Intouch的连接是一项不复杂的连接工作,基本上有如下几步:设置S系列I/O前端;在Intouch的驱动程序下定义计算机的通讯口;定义连接的外部设备(如S系列I/O前端的S1108);在Intouch的开发程序中定义每个I/O通道对应的变量地址及工况参数;变量的动画连接等工作。
    Intouch中关于MODBUS 的常用的通讯协议有两种;一种为MODBUS-RTU 的(驱动程序名为MODBUS),一种为MODBUS-TCP的(驱动程序名为MODBUS ENTHERNET)(以太网方式与计算机通讯)。下面我们以Modbus协议(单台计算机为主工作)为例说明S系列I/O前端与Intouch的连接要点。

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运行Intouch的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连接方式为主从式,计算机为主,S系列I/O前端为从。
●确定Intouch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速率,例如9600bps。
●普通PC机串行口为RS232,S系列I/O前端的通讯接口为RS485,因此在计算机侧应加装RS232/RS485转换器(如本公司的S9101)。
●用户在连接之前,应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SIO_SET》,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约定好的通讯速率,通信协议为MODBUS。对于模拟量而言,整型请选择为MODBUS(I),浮点请选择为MODBUS(F1)。S系列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用户可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对已连接完毕的系统硬件环境进行测试,以确定硬件连接无误,并可进行相应的功能和精度核查。
●如有多个S系列I/O前端请用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将所有S系列I/O前端串接在一

网友A(2007-04-14):
这东西这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