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正、反转带负荷启动时的启动电流相差40A正常吗?

楼主(2006-11-03):
(无正文)

网友A:
不正常。除非被拖动的设备正反转负荷不一样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西门子430还是440?

网友B:
看情况了

网友C:
正反转负荷往往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正反转的负荷不一样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此变频器是高炉上料用的料车,正、反转各带一台料车,装料多少基本相同。

楼主:
用的是440

网友D:
不正常,负载是什么

网友A:
西门子440是变转矩传动设备(430是恒转矩)如果你的两台变频器参数设置一样,电流应该是一样的,这一点我试过,看来原因还在负荷上。

楼主:
是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电机的正、反转各带一台料车。正转时正常,反转时启动电流大,并且报F11(过载)故障。

网友E:
   你气说的设备不知是哪种设备,这种设备允不允许反转,还有你所讲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电机?电流相差有40安,还有哪些不正常的现象,能不能更详细点,这样我们才好分析啊......

网友F:
先看看机械,在看看参数

网友G:
负载决定了的电流的大小,要看负载的情况了

网友H(2009-06-08):
请教各位:三星220V1.5KW E5变频器u相逆变管坏,修复后试空载电机正反转正常,带栽时12.5Hz反转运行正常,正转时电机吃力转不动,同样设置频率,反转输出电压55伏左右,正转时只有40几伏,电机也转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负载决定了的电流的大小,要看负载的情况了

主要看负载,估计这两个小车的机械性能要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