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ntum以太网NOE77101清除APPL的问题

楼主(2006-11-03):
求助;
     quantum以太网NOE77101发生过系统崩溃,APPL灯亮,怎样才能使之熄灭。
用IE浏览器进入该模块后要求用户名和密码,要用哪个用户名和密码?试过很多都不成功,无法进入界面进行清除!请教大虾们    帮帮忙吧!

网友A: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楼主:
先谢过了 朋友   可是我试了还是没有进去啊 那个界面雷打不动!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B:
用户名:USER
 密码: USER

网友C:
在地址栏敲//IP地址,          用户名:USER
 密码: USER
好象机子里要装JAVA虚拟机!

网友D:
问下对JAVA虚拟机的版本是不是还有要求?
我上次装了个还是没有成功

网友C(2007-01-20):
对JAVA虚拟机,我也是不太清楚!不过我上次试了一下也不行!可能跟操作系统也有关系吧!不过不是太清楚!

网友E(2007-03-06):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3712
上面有解答。

网友F:
140NOE77101
140CRA21110
140DDI3500
140DDO35300
140DRA84000
140CPS11100
全部0.35折扣,非常适合工程

网友G(2007-06-26):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把模块从背板上拆下来,放置一会儿,再装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