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的方案资料

楼主(2006-11-03):
小弟最近正准备搞空调控制系统开发,急需关于空调方面的显示画面资料或关于远程控制方面的方案,烦请各位大虾告知或直接联系。

网友A:
需要什么样的资料。我的邮箱linh8278@163.com
NSN: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B: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r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shihonglai@hotmail.com redlion126@126.com 021-54807896/13370269729 QQ:32936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