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采用220和380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11-04):
(无正文)

网友A:
问的再清楚一 点 啊,你要起到什么作用 啊?

网友B:
电流不同

网友C:
选用线圈的电压等级不同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两种电压的电器在工作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选用220的,有的用380,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性能方面的考虑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比如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用220v的电器好还是380v的好,还是都一样没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其实用220与380都没有严格的要求的,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用那种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供电电压只有380伏而没有220伏时.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

网友F:
这个问题一个是看供电电压 其二是看投资成本  其三是看应用环境(比如潮湿 易然场所)

网友G:
支持下楼上的说法

网友H:
为了安全。

网友H:
控制回路一般电压低点好

网友I:
这还真不清楚!一般为了安全控制回路采用低电压更好吧!

网友J:
用220v维修起来好象方便点吧?

网友K:
用隔离的220V比较安全,可靠性比较高。不会因为1根线搭壳出现误动作或爆保险

网友L:
用隔离的220V比较安全

网友M:
选用线圈的电压等级不同,最好用24V的安全

网友N: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O:
24V才是安全电压。

网友P:
220V可以只用1P的断路器
380V为了安全最好用2P的断路器

网友Q:
36V就不是安全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