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440出现F0003报警

楼主(2006-11-04):
我单位有一台变频器M440运行中不规律出现F0003欠电压报警,复位可开机,查电路电压均无问题,请问是什么回是?

网友A:
你的变压器电压可能偏低,可能是你的其他大功率电机启动,引起压降导致变频器欠电压。

网友B:
可能和CPU板接触不良

网友C(2008-03-07):
F003是16.00晶振故障

网友D:
呵呵 应该是西门子MM的通病不适合中国电网使用 主滤波电容太小。负载稍重就会跳F0003

网友E:
我们也遇到过.

网友F:
应该是主滤波器电容太小

网友G:
是西门子MM的通病!

网友H(2008-11-26):
你的斜坡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调的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