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能工作

楼主(2006-11-04):
    大家好!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是这样的:我们厂有台欧姆龙(PLC C200HS CPU21),那天我修改程序,编译完毕业好!通电!电脑软件是(临视)状态!但当我按下按钮,输出模块没有电压输出,但我在电脑软件里显示是有信号输入.但不知为何没有输出?后来我(强制ON)便有电压输出!
    地址没错!
请教高手?????

网友A:
检查程序逻辑,最常见的错误是该变量在之后的梯级中又复位了,在线监视时该点有输出,但程序扫描后的结果是后面的梯级起作用,在IO扫描时输出的与程序扫描结束时的变量状态一致。

网友B:
使用双线圈,一定要检查驱动程序。

网友C:
看看程序逻辑
是不是哪里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