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量液体测量

楼主(2006-11-04):
测量介质为碱液,粘度不大,管径20mm,流量范围40~100kg/h,常温,精度0.5%,请问选用哪种测量形式的流量计为最佳?

网友A:
管径要再小一点
你用E+H吧

网友B:
GF系列有

网友C:
可以缩径,选用电磁,衬里四氟,电极选用哈C,316L常温也可以,但不推荐.不贵,精度还高,

网友D:
用涡街流量计流量计,碱液还要加上防腐

楼主:
谢谢各位,口径已经够小了,可以用涡街,会不会影响流量?电磁的会不会精度不够呢?

网友C:
晕,普通 ,电磁的精度要高于涡街.
而如此的流量,我算了下,用涡街很难.
每小时才0.06个方.

楼主:
大家觉得超声波如何呢?

楼主:
超声波有如何呢?

网友C:
20的口径选用超声波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精度就没办法保证了.

网友E:
超声波、电磁、质量流量计都可以,切不要用涡街流量计。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和关注!

网友F(2007-01-01):
超声波流量计只有管径很大时才考虑,电磁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G:
一般电磁低于0.3没m/s,精度大幅下降.

网友H(2007-04-29):
金属转子,精度1级

网友I(2007-07-03):
流量是偏小一点.推荐电磁流量计

网友J:
我看还是转子比较好点

网友K:
电磁流量计比较合适,但最好要缩颈,流速不能太低,要不然容易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