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11-04):
安川G5一上电就报过压,实际 电压不高,大概390V左右,请教大概是什么损坏引起的,谢谢

网友A:
请问是多少KW,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B:
建议先换一块好的主板试一下再测其它

网友C:
工控之:我需要安川备件.有请发EMAIL:xpcnq@163.com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D:
依我看你还是检测一下电压检测部分,可能有故障!

网友E:
电压检测部分.主板

网友F:
 如果是新变频器安川G5有三相380V与三相220V 你去看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如果输入是三相220V上电肯定报过电压(会烧掉变频器)

网友G:
我认为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1090的说也有理。

网友H:
我认为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pin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