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系列与其它牌子变频器通迅

楼主(2006-11-04):
请教各位高手,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与S7-200系列PLC通迅功能的实现是否可以和S7-200与西门子M440变频器通迅相同,如果不行,如何能实现。

网友A:
类似。编写响应的通信协议。

网友B:
利用自由口通讯功能就搞定了

网友C:
依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来定,采用自由口通讯的模式
并不是所有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

楼主:
变频器为LG-IG5系列。

网友C:
要通过代理商寻求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