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XBT模拟时能不能实现翻页

楼主(2006-11-04):
施耐德XBT模拟时能不能实现翻页,可以的话怎样实现?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不管是XBT-F还是XBTG/XBTGT,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如果你确实正确设置了所需参数的话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软件中附带的程序实例,看看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就可以了

楼主:
丁喜:你好,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你用XBT-L1000软件的那个版本?先谢谢

网友B:
先说清楚你用的是XBT那个规格的产品

楼主:
 文本显示器XBT-N400

网友B:
菜单"Edit"->"Modify Link",然后给两个方向键设定好"Access to application page"对应的页面即可

楼主:
谢谢,回去试一下.

楼主:
请问丁喜:你用的软件版本是不是V4.2的?

网友B:
XBT-L1000 V4.3,你可以找当地经销商或施耐德办事处索取。

楼主:
请问丁喜:假如页数多的话,这样翻页是不是麻烦了一点?文本软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XBT-N400毕竟只是一个小尺寸文本显示器,如果页数多的话你应该考虑用大尺寸的操作屏或是触摸屏。
XBT-N400可通过PLC中的内存字直接控制当前显示页面,你可以通过给按键定义页面预设值或是直接输入要显示的页面编号实现页面切换。
看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对于你的开发过程应该会有好处

楼主:
请问丁喜:你有实际的案例吗?如方便发gz111a1021@163.com最好有中文的,先谢谢.

楼主:
请问丁喜:你好,在PLC程序里有%MT1.P:=%MW1,请问用XBT-N400(1)的文本显示器上的按键能否修改时间继电器%MT1的值,还有Adds/Modifies a Circular Text的用法.

网友B:
%MW1就是定时器%TM1的设定值,所以当然可以在文本上修改。
至于其它的功能,只有多看、多想、多做才会有解,没有捷径好走。

楼主:
丁喜:你好,具体怎样在文本上修改?

楼主:
丁喜:你好,具体怎样在文本上修改?模拟时能修改吗?

楼主:
丁喜:你好,模拟时能在文本上的按键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