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 PLC如何做计时表?

楼主(2006-11-04):
请教老师,FX2N PLC如何做计时表?多谢

网友A:
能否说一下具体要求,比如具体显示什么数据,显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多谢!
要在got画面上显示开机的累计时间精确到分钟即可,这样可以方便读取记录实际开机的时间。
查手册计时表不支持FX2N的。

网友B:
可以用FX2N的,可精确到秒,甚至1/10秒.在程控器内编个程序,开机开始计时,关机要清零,还是要累计,都可以做的.

网友C:
是要做PLC累计运行时间吗?
应该可以的,需要编程

楼主:
秀: 开机计时是要累计.
shibaoyou:是要做开机累计运行时间.

楼主:
请教老师如何利用下面的在plc里做累时表?
时钟运算指令:
FNC 160 TCMP 时钟数据比较
FNC 161 TZCP 时钟数据区域比较
FNC 162 TADD 时钟数据加法运算
FNC 163 TSUB 时钟数据减法运算
FNC 166 TRD 时钟数据读取
FNC 167 TWR 时钟数据写入
FNC 169 HOUR 计时表(FX2N不支持)

网友C:
计数器+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还不如用M8014加计数器呢,呵呵
ld m8014
out c0
k10000

网友D:
本人曾从事电镀设备的编程调试工作,现从事不同的行业,想把有关电镀设备的有关编程方法有偿传给更多的人,提供编程软件和学习资料,经过培训可以按照有关的生产工艺独立完成相关的编程工作,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网友E:
可以的;
用分做为计数器就行了;

楼主:
可是用分做为计数器不能每60分进位呀,而是100分钟进位。

网友F:
有人机吗?
有人机就非常简单

网友G:
可以的,用PLC本身的时间记录 D8013---D8018,把运行时间不断的加到掉电保护数据寄存器器中就可以了,

网友H(2006-12-13):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你可以参考,X0工作信号,X1计时清零,D250秒D251分D252时

楼主:
收下了,多谢

网友I:
怎么和我编的一样啊

网友J:
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K:
直接用TRD指令读出时间,记录到GOT 上去就可以,不过要做一个年月日起始程序

网友K:
如果累计时间不长,每天或则怎样,程序编写也不一样

楼主:
已试过,很好用

楼主:
gxzyj110:
你好,还有就是要分班记录开机的时间,每8小时记录开机的时间。
上面的是累计用。
《直接用TRD指令读出时间,记录到GOT 上去就可以,不过要做一个年月日起始程序》
我正是要记录到GOT上显示。

网友L:
用M8013做个累计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