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流量调节阀的选型的设计

楼主(2006-11-04):
转::http://www.ahac.com.cn/news_info.asp?nid=564

    摘要:流量调节阀,在计量收费的供热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正确的进行流量调节阀的选型与设计,就显得特别关键!本文从流量调节阀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入手,提出在调节阀的选型与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在温控阀的选型设计中,在选出与管道同口径的温控阀的同时,还要给选定的温控阀造成一个理想的压差工作条件;电动调节阀是适用于计算机监控系统中进行流量调节的设备,一般多在无人值守的热力站中采用;对手动平衡法来说,如何利用阀门的特性曲线分析阀门的调节性能,如何解决阀门在小开度情况下阀门容易导致导致汽水击现象的问题;对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在设计选型时注意阀门有最小工作差的要求。
    关键词:温控阀电动调节阀平衡阀差压调节阀
    供热系统实行热计量收费可以节约能源,提高供热系统的能效。就目前现状而言,我国供热系统的能效只有30%左右。人们往往只注意锅炉和外网的热损失,而忽略了热用户散热损失。热用户散热损失,主要是由于冷热不均造成的,这部分热损失约为30~40%,是相当可观的的。供热系统搞计量收费,从节能的角度考虑,主要是挖掘这部分的节能潜力。
    计量收费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宏观节能:首先是装设了流量调节阀,实现了流量平衡,进而克服了冷热不均现象;其次是通过温控阀的作用,利用了太阳能、家电、照明等设备的自由热;第三是提高了用热居民的节能意识,减少了开窗户等的无谓散热。而这三条节能途径,其中有二条都是通过流量调节阀来实现的。可见,流量调节阀,在计量收费的供热系统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正确的进行流量调节阀的选型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温控阀
    1、散热器温控阀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用户室内的温度控制是通过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来实现的。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是由恒温控制器、流量调节阀以及一对连接件组成,其中恒温控制器的核心部件是传感器单元,即温包。温包可以感应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而产生体积变化,带动调节阀阀芯产生位移,进而调节散热器的水量来改变散热器的散热量。恒温阀设定温度可以人为调节,恒温阀会按设定要求自动控制和调节散热器的水量,从而来达到控制室内温度的目的。
    温控阀一般是装在散热器前,通过自动调节流量,实现居民需要的室温。温控阀有二通温控阀和三通温控阀之分。三通温控阀主要用于带有跨越管的单管系统,其分流系数可以在0~100%的范围内变动,流量调节余地大,但价格比较贵,结构较复杂。二通温控阀有的用于双管系统,有的用于单管系统。用于双管系统的二通温控阀阻力较大;用于单管系统的阻力较小。温控阀的感温包与阀体一般组装成一个整体,感温包本身即是现场室内温度传感器。如果需要,可以采用远程温度传感器;远程温度传感器置于要求控温的房间,阀体置于供暖系统上的某一部位。
    2、温控阀的选型设计
    温控阀是供暖系统流量调节的最主要的调节设备,其他调节阀都是辅助设备,因此温控阀是必备的。一个供暖系统如果不设置温控阀就不能称之谓热计量收费系统。
    在温控阀的设计中,正确选型十分重要。温控阀的选型目的,是根据设计流量(已知热负荷下),允许阻力降确定KV值(流量系数);然后由KV值确定温控阀的直径(型号)。因此,设计图册或厂家样本一定要给出KV值与直径的关系,否则不便于设计人员使用。

 在温控阀的选型设计中,绝不是简单挑选与管道同口径的温控阀即完事大吉。而是要在选型的过程中,给选定的温控阀造成一个理想的压差工作条件。一个温控阀通常的工作压差在2~3mH2O之间,最大不超过6~10mH2O。为此,一定要给出温控阀的预设定值的范围,以防止产生噪音,影响温控阀正常工作。当在同一KV值下,有二种以上口径的选择时,应优先选择口径小的温控阀,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温控阀的调节性能。
    二、电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是适用于计算机监控系统中进行流量调节的设备。一般多在无人值守的热力站中采用。电动调节阀由阀体、驱动机构和变送器组成。温控阀是通过感温包进行自力式流量调节的设备,不需要外接电源;而电动调节阀一般需要单相220V电源,通常作为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执行机构(调节流量)。电动调节阀或温控阀都是供热系统中流量调节的最主要的设备,其它都是其辅助设备。
    三、平衡阀
    平衡阀分手动平衡阀和自力式平衡阀。无论手动平衡阀还是自力式平衡阀,它们的作用都是使供热系统的近端增加阻力,限制实际运行流量不要超过设计流量;换句话说,其作用就是克服供热系统近端的多余资用压头,使电动调节阀或温控阀能在一个许可的资用压头下工作。因此,手动平衡阀和自力式平衡阀,它们都是温控阀或电动调节阀的辅助流量调节装置,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选型不当,或设计不合理,电动调节阀或温控阀都不能很好工作。
    1、手动平衡阀
    1.1手动平衡阀的工作原理
    手动平衡阀是一次性手动调节的,不能够自动地随系统工况变化而变化阻力系数,所以称静态平衡阀。手动平衡阀作用的对象是阻力,能够起到手动可调孔板的作用,来平衡管网系统的阻力,达到各个环路的阻力平衡的作用。能够解决系统的稳态失调问题:当运行工况不同于设计工况时,循环水量多于或小于设计工况,由于平衡阀平衡的是系统阻力,能够将新的水量按照设计计算的比例平衡的分配,使各个支路的流量将同时按比例增减,仍然满足当前负荷下所对应的流量要求
    1.2手动平衡阀的选型与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2)
    (1)阀门特性曲线决定了阀门的调节性能,如截止阀的流量曲线,如果认为95%~100%之间的流量变化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开度从0~5%即实现了流量的全程变化,这样的阀门是不能作为水利工况平衡调节使用的。由于阀门理论特性曲线实在顶压差下测定的,而实际工况只要阀权度不为1则阀门在小开度线阀门前后压差大,大开度是阀前后压差小,导致阀dG/dC值在小开度变大,在大开度时变小,使阀门实际工作曲线向快开方向偏移,阀权度越小其偏移越大,对于直线特性的阀门由于实际性能的偏移会导致阀门的有效调节的得开度空间变小,因此阀门的理论性曲线以下弦弧如等百分比特性为好。等百分比特性曲线阀门,在阀权度0.3~0.5时实际工作曲线可能接近直线特性。
    (2)通常阀门在小开度情况下阀门的流速过高,在阀后会形成旺盛紊流的涡旋区,涡旋区和新压力很低,该处压力低于水温对应的饱和压力时水蒸气的闪发挥导致汽水击现象:严重的噪音,阀门及管道的振动,阀门、管道、管支架的破坏。防治这种事故的发生首先在阀们流道设计上考虑阀塞和阀座在小开度时形成狭长的节流通道,约束旺盛紊流涡旋的形成;其次选用阀门时尽量加大阀权度,以避免阀门在小开度下运行。另外,在不牵涉压力工况问题时尽量碱平衡阀安装在水温较低的回水管道上。
2、自力式平衡阀
    2.1自力式平衡阀工作原理
    自力式平衡阀则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自动实现系统的流量平衡。自力式平衡阀是通过保持孔板(固定孔径)前后压差一定而实现流量限定的,因此,也可称定流量阀。
    定流量阀作用对象是流量,能够锁定流经阀门的水量,而不是针对阻力的平衡。他能够解决系统的动态失调问题:为了保持单台制冷机、锅炉、冷却塔、换热器这些设备的高效率运行,就需要控制这些设备流量固定于额定值;从系统末端来看,为了避免动态调节的相互影响,也需要在末端装置或分支处限制流量。
    在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的缺点是在于阀门有最小工作差的要求,一般产品要求最小工作压差20KPa,如果安装在最不利回路上,势必要求循环水泵多增加2米水柱的工作扬程,所以应采取近端安装,远端不安的方法。用户离热源距离大于供热半径的80%时就不要安装这种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四、差压调节阀
    1、差压调节阀的原理
    差压调节阀的原理,本质上和自力式平衡阀是一样的。只不过自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