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不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11-04):
新买来的电动机需要拆开来重新加油吗?[/b]

网友A:
带齿轮箱的需要加油。

网友B:
这不是绝对的啊 ,待减速器的也要加啊,仔细看维护使用说明书

网友C:
不用!如果是减速电机就要加

网友D:
我觉的要看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新电机是不需要加的,如果出厂时间太长了,如有好几年了,我觉的还是拆开加一次的好。

网友E:
一般电机不用,除非厂商有特殊说明.

网友F:
一般新买的电机正常运转720小时没问题的.

网友G:
同意整流电路的说法..

网友H:
同意通讯网

网友I:
如果闲得慌的话.可以加.

网友J:
 一般电机不用,除非厂商有特殊说明

网友K:
带减速头的电机还是拆开检查一下的好,大多数电机都不用这么做的

网友L:
有些进口电机,还不建议拆开加油的

楼主:
电机自出厂至安装投产时间为 3 个月 , 可加注适量润滑脂 ( 油 ), 直接投入使用 ; 若为 3 —— 6 个月,须更换润滑脂(油);若存放时间超过 6 个月,则必须对轴承进行拆检,清洗,重新加注润滑脂(油),方可投入使用。

网友M: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不要解体了,但一般的大一点的电机,经过长途运输后需要进行解体,特别是滑动轴承的电机(一般的380KW以上)一定要解体,检查瓦面并要进行调整,主要是定转子间的间隙。

网友N:
新买来的电动机需要拆开来重新加油吗
建议
拆开来  检查一下
一般不需要加油

网友O:
不一定要加油
看具体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