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dor和trio的运动控制卡哪个方便

楼主(2006-11-04):
baldor的NextMove ES和trio的mc302x对比
主要是想对比易用性和编程语言的方便性,还要有能力实现我如下的功能。

控制要求如下
电机是 HF-MP43 驱动器是MR-J340A
单轴控制,最多两轴。用脉冲串的方式进行位置控制。(如果同时有模拟电压来控制速度的功能更好)
运行情况: 200毫秒按照预定角度位置曲线非匀速转过45度角,电机转速不会超过80r/min。每毫秒发大约100到200个脉冲

由于原始曲线每次都不同,所以能够方便地将角度曲线转换成脉冲命令,就是能够自动生成控制命令,而不是我一步一步手动指定每一毫秒应该如何分配脉冲。而且要求控制卡能够接受外部的传感器发来的数据,自身通过一定规则进行计算来产生后续的运动曲线并将其转换成脉冲命令来替换原始曲线的脉冲串命令。
关于原始的角度曲线,我能提供的是角度—时间的对应数据表。举例如下:
t/s      角度/度
0 0
0,001 0,268892
0,002 0,542834
0,003 0,821899
0,004 1,106177
0,005 1,395758
0,006 1,69073

0,044 17,324886
0,045 17,840853
0,046 18,35986
0,047 18,881585
0,048 19,405705
0,049 19,931878
0,05 20,459766

谢谢指点:)

网友A:
“所以能够方便地将角度曲线转换成脉冲命令,就是能够自动生成控制命令,而不是我一步一步手动指定每一毫秒应该如何分配脉冲”
你至少要给出明确的算法。才能知道这个算法控制卡是不是支持。

网友B:
trio挺方便的。

楼主:
刘老师,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运动控制,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我举例的数据表里的数据转换成运动控制命令,因为也没用过运动控制卡,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实现。
刚才搜帖,好像是trio有中文说明书阿,呵呵,我喜欢,对trio越来越感兴趣了,而且南工大还有老师对这个比较熟悉,有问题的话请教的话我想他们不会拒绝吧。

楼主:
看了看baldor的资料,好像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的支持上很丰富

网友C:
楼上的好啊 !!请问你在那里找到TRIO的中文资料呢?我怎么没找到,我也很想了解,请指点在那里找到了,我现在也为选卡烦着啊!!!!!!

网友B:
如图可以按照你要求的方式设定你的轨迹参数。

楼主:
to 笔笔名 :
我是翻看以前的帖子看到有人说trio已经有了中文说明书的,周一MotionCoordinator会给我发资料,估计应该有中文说明书吧

网友C:
在此先谢谢楼上的!!我在网上下到的是E文的,可惜的是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啊!!!!!我的邮箱是:QIXINDIANQI@163.COM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我举例的数据表里的数据转换成运动控制命令
把你的数据表换成运动指令,用谁的卡也不会麻烦,也简单不到哪里去,谁都有电子凸轮这样的指令。问题是只在“原始曲线每次都不同”和“控制卡能够接受外部的传感器发来的数据”。你的传感器是什么信号?它和曲线是什么关系?

网友D(2007-10-19):
请问刘工TRIO MC302X多少钱一个,近期想用到这个控制卡

网友E:
MC302X不贵哦。13811104514

网友A:
"请问刘工TRIO MC302X多少钱一个,近期想用到这个控制卡"
我不卖TRIO,而且,这里也不是交流价格信息的地方。TRIO的代理好象是最多的,只用手指多半数不过来(脱了袜子,应该就能数清楚了吧)。您直接咨询代理吧。

网友F(2009-03-23):
刘工,挺幽默的嘛。刚开始用T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