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用一个驱动器可以同时控制两电机吗?

楼主(2006-11-04):
各位老师:我想用一个驱动器同时控制两个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作同步运行,两电机型号相同,扭矩6NM左右,请问可行吗?谢谢!!

网友A:
伺服不现实,步进理论可行。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谢谢刘老师回复!请问刘老师这样做会相互干涉吗?如果这样做还会出现哪些问题?

网友A:
如果一定要这么干,串接的话,驱动器电压要高,否则速度上不去;并接的话,驱动器电流要大,否则电机没力。

网友B:
一台驱动器接二台伺服电机,反馈怎么接?如果驱动器功率足够大,电机可并接,但反馈只能接一台.

网友C:
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是想省钱?还是想机构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想尽量简化机构。运行速度3m/min.

网友C:
有驱动2台电机的驱动器,不过原则讲,实际也是2个驱动器做在一个板子上。价格不便宜。

网友D:
做应该可以 不过电流电压的要加大
驱动能承受吗
性能也不能保证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2个驱动器做在一个板子上,那就相当于两个驱动器了,那就应该是跟同步控制器差不多吧。
    要是用一个相电流8A的驱动器,同时向两个3A的步进电机同时发送脉冲信号,可以使两电机同步吗?

网友E:
呵呵 没试过,我现在去试一下

网友F:
不可以吧

网友G:
是不是有点悬呀!有没有人实际应用过?我从来不会建议客户这么去用!

楼主:
谢谢!我公司现在基本上用伺服系统,我也没办法试一试,但从原理上应该可行,有哪位老师用过吗?

网友H: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2008-10-09):
用步进行吗,PLC 的时序上控制的了吗

网友J:
有可以同时驱动两台电机的驱动器,台湾产的,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