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得快问题?

楼主(2006-11-04):
热得快里面有一个LED,但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不亮了,问,LED不亮的原因有哪些啊,LED的接法我看不懂啊

网友A:
多数是led或电阻坏了,LED串电阻后并接于热得快上

网友B:
烧断了吧?一般LED是2V的电压,所以它的和一个电阻串起使用!

网友C:
电阻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