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与计算机通讯的问题
KFC???

楼主(2006-11-04):
proface与计算机连接后怎么将里面的程序调到电脑里面啊
传输里面有个发送 还有个接收 是哪个啊
不敢随便点 害怕把proface里面的程序消没了
Thank you!

网友A:
接收是读取PROFACE里的程序。

PROFACE下载速度出奇的慢,速度115200时还是非常慢,犹如老牛拉破车。不知道PROFACE的软件怎么设计的,如此慢。我说的是10寸那种,RS422下载线。

网友B:
点击“发送”将程序传道荧屏
点击“接受”将程序传道电脑
注意有无密码保护,或将“GP信息”打勾了吗?

网友C:
Proface下载是RS422的线?

TTL转232的吧....

网友A:
它的下载线内有个芯片是MAX 202。我的电脑用的是USB---232的口,下载线是PC端是DB9的,HMI端是8PIN圆头那种。

网友D:
哈哈,是TTLl转换的,要是觉得慢的话,用ETHERNET吧,10寸有以太网的吧?

网友E:
不是所有的都带以太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