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机械传动的同仁帮忙看看,谢谢先

楼主(2006-11-04):
今天解剖了3个光驱,机械传动都不一样,熟悉的同志给详细分析一下可以不?完。
以上图片

网友A:
图片1.小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旋转,滚珠丝杆带动磁头上下运动。
图片2.小电机带动大齿轮旋转,小齿轮带动齿条上下运动,齿条与磁头相连,同步上下运动。(大齿轮、小齿轮同轴,主要是减速)
图片3.同图片2,只是大小不太一样,原理相同。QQ:519526589

网友B:
楼上分析的很到位,了解一下光驱的直线速度是多少?

网友C(2006-12-05):
赞成一楼的

网友D(2007-01-29):
在新的设计里,只要不要求刻录都用一半的微型直流马达做碟片马达。

网友E:
有没有知道光驱的小电机的成本的?我想看看我们的小电机能不能做~

网友F(2008-08-17):
其实三个原理都一样,就结构有点不同而已。

网友G:
2、3 应该是采用简单的蜗杆副传动。

网友H(2010-07-01):
1,第一级采用塑料直齿齿轮传动,从动轮与丝杆注塑在一起,带动丝杆运动,第二级是螺旋传动,丝杆转动带动滑动件直线运动。此方案的难点是,如果从动齿轮和丝杆注塑在一起,则容易影响从动齿轮的精度,从而影响传动质量,另外丝杆由于细而长,所以直线度比较难控制。

2和3,第一级采用蜗轮蜗杆传动,可以获得很大的传动比,蜗轮由一斜齿轮和一直齿齿轮组成(斜齿做为蜗轮使用,与直齿轮一起注塑),第二级是齿条传动。此方案的难点是注塑的蜗轮蜗杆精度比较难控制,容易出现运动不均匀和产生杂音。

网友I:
y已经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