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机械传动的同仁帮忙看看,谢谢先,图片

楼主(2006-11-04):
今天解剖了3个光驱,机械传动都不一样,熟悉的同志给详细分析一下可以不。

网友A:
你想讨论什么?

网友B:
我看到了:
1、丝杠传动--那个上下移动的装置是干什么用的啊
2、蜗轮传动机构--应该是齿条传动,带动装置上下运动

网友C:
类似机床的进给机构,电机应该是步进电机。带动光学读取头,光电转换读取数据

网友D:
这三张图片应该是电脑、CVD、DVD的光驱系统:
第一张图片:是光驱的正面,只能看出光头、碟片的动力旋转头、驱动装置应在背面。
第二、三张图片是光驱的背面,均是有电机带动多头蜗杆与蜗轮传动(减速机)、再有蜗轮上的齿轮轴与齿条传动,将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光驱往复匀速直线运动,实现光驱的扫描。

楼主:
想知道那种传动精度更高一些

网友E:
  这三张图片应该是电脑、CVD、DVD的激光头
第一张图片:是光头的正面,只能看出激光头、碟片的动力旋转头、驱动用步进电机。
第二、三张图片是光驱的背面,均是有电机带动多头蜗杆与蜗轮传动(减速机)、再有蜗轮上的齿轮轴与齿条传动,将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光驱往复匀速直线运动,实现光驱的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