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通低压有什么危害?

楼主(2006-11-04):
好像容易过流损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吸合不起来了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继电器啊?多少伏的?

网友C: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D:
长时间通的话会烧线圈

网友E:
楼上的各位都说了!

网友F:
你可以在上面烤肉!!

网友G:
继电器有说明的?220V/1A  24V/5A什么的

网友H:
只要能吸合,电压越低功耗越小,省电,接触器无声节电器就是这样节电的。

网友I:
继电器可能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