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30欠压故障

楼主(2006-11-05):
大家好,我碰到一个难题:MM430变频器,22KW,正常运行中,附近有一6KV电机启动造成电网电压降低,此时变频器停止工作,变频器的工作电压允许是380-480(10%波动),附近又找不到可以代替的电源,咋办啊,请大家给个注意,谢谢了!

网友A:
好象在参数里可以解决

网友B:
修改电压波动敏感参数,自动再启动功能打开

网友C:
像上面所说,可以通过P1200~P1210的设置来实现

网友D:
建议不要用mm430系列

网友E:
似乎可以通过参数设置让相应故障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