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在命令语言中控制是否可以退出任务

楼主(2006-11-05):
组态王运行系统设置中是否可以退出任务(或者是否使用Alt),是否可以在程序运行中用语言实时改变.

网友A:
好像不能
我现在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方法或者组态王本身就不提供这样的函数

楼主:
本来设定好不能退出任务的,但是运行中途临时想到Windows下看一下,不想退出组态王,没有办法了吗,实在不方便。

楼主:
请高手明白这个问题吗

楼主(2006-12-14):
已许亚控的人根本不来这个论坛

网友B:
可以在运行设置里设定禁止退出系统和禁止ALT,如果想退出WIN一下,就在画面的隐蔽部分,比如可以是个按钮,在按钮按下时,设定5000MS,执行EXIT(0);到时候你按住此按钮5秒以上就可以回到桌面了。

楼主:
楼上你,你这样的话,也同时退出组态王了,我的要求是在不退出组态的情况下也能退到桌面.
也许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什么啊,当然Windows键也屏蔽了,不信你试试,楼上的大概对组态王不是很熟吧

网友C:
运行系统设置时,设置成显示最小化、最大化按钮,点最小化不就显示桌面了!

楼主(2007-01-15):
什么啊,我既然设置不能退出任务,当然也不会显示最小 化,最大化按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