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变频器在EJM462细纱机改造的应用

楼主(2006-11-05):
三菱F740变频器在EJM462细纱机改造的应用
EJM462细纱机采用双速电机控制主轴,车速度是根据纺纱工艺的要求改变传动皮带盘的尺寸来实现的,改造后可以适应复杂的工艺参数,降低损耗提高节能。
改机步骤:
1. 变频器最好安装在独立的电箱里,需加装防尘隔网防止飞花进入。
2. 双速电机电机的6极接线拆除(低速不用),保留4极接法(高速)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参考图纸)
3. 把变频器控制端子的RL(低速)和FWD(视方向而定)接到低速接触器的常开触点。
4. 在把FWD(视方向而定)接到高速接触器的常开触点。
5. 按变频器的说明书接一1/2W1K的频率电位器到10、2、5的端子上,并且安装到操作面板上。
变频器的参数调节:
1. P0转矩提升(预设即可)
2. P1上限频率设为50HZ
3. P6调到合适的低速范围(预设10HZ)
4. P7加速时间(预设15S)
5. P8减速时间(预设15S)
6. P73用预设即可(0-5V)
7. P79设为2(外部固定模式)
8. 如果不想变频器被误操作,把P161设为10或11,按住MODE键2S即可锁定面板,解锁也是按住2S。(详细的看变频器操作说明书)
调试:
1. 按慢车看看车速是否理想(调节P6的参数)
2. 按快车把电位器调到合适的速度即可
3. 检查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调节P7、P8的参数)
说明:
当慢车时使用变频器的数字开关量RL和方向端子使能来实现的,快车使用电位器模拟量和方向端子使能来实现的。
有些纺织工艺要求降低车速,操作工调节面板上的电位器即可,操作简单方便。

楼主:
接线参考

网友A:
请问斑竹你们改造后效果如何,电能消耗能降多少,还有连续运作能力如何,你知道有时加变频后反而电气的可靠性会降低

楼主:
由于使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质量大可放心,呵呵
电能消耗还未实际的测试,估计5%左右.
连续运作能力还是连续工作的.
改造后使调速更加方便很容易应付复杂的生产工艺,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效率.
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效率意味着生产成本也会减低的.

网友B(2007-05-27):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