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等离子点火系统介绍

楼主(2006-11-05):
大型工业煤粉锅炉的点火和稳燃传统上都是采用燃烧轻油、重油或天然气等稀有燃料来实现的,近年来,随着世界性的能源紧张,原油价格不断上涨,火力发电燃油愈来愈受到限制。因此锅炉点火和稳燃用油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来考核,为了减少油(天然气)的耗量,传统的做法是提高煤粉的细度,提高风粉混合物和二次风的预热温度,采用预燃室燃烧器,选用小油枪点火燃烧器等等,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若要进一步减少燃油到最终不用油,必须采用同传统上完全不同的全新工艺,这种工艺应既可保证提高燃烧过程的经济性,又可以改善火电厂的生态条件。 XDD-1型等离子煤粉点火系统,采用空气等离子体作为点火源,可点燃挥发份较低的( 8%)无烟煤,实现锅炉的冷态启动而不用一滴油,是火力发电厂点火和稳燃的首选设备.

楼主:
等离子点火系统有以下几大优势:
   1).经济:采用等离子点火装置的运行和技术维护费仅是使用油点火时费用的20%左右。另外我公司采用新型一体化的电源,电源的效率较通常使用的可控硅或硅整流高10%,达到了省电的目地。
   2).结构紧凑:由于我公司采用了一体化的电源,不需要外设隔离变压器、电抗器、限流电阻等大功率设备和器件,设备投入少,占地面积小。另外,由于等离子发生器采用了最新型的结构,不仅电极的寿命大幅延长,体积和重量也比较小,便于现场的安装与维护。
   3).调节范围大:等离子发生器的输出功率调节范围是30~150KW,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煤种和调峰的需要。
   4) .环保:由于点火时不燃用油品,电除尘装置可以在点火初期投入,因此,减少了点火初期排放大量烟尘对环境的污染;另外,电厂采用单一燃料后,减少了油品的运输和储存环节,亦改善了电厂的环境。

楼主:
等离子发生器
   等离子发生器使用的介质是压缩空气。通电后用于产生温度极高的等离子弧,以便点燃煤粉。
等离子点火煤粉燃烧器
   等离子点火煤粉燃烧器与一般的煤粉燃烧器有所区别,它除了要有一般煤粉燃烧器的功能外,还要求它能使通过燃烧器的煤粉充分地与等离子电弧混合。这样才能使煤粉深度裂解,完成再造挥发份的过程。
   等离子点火煤粉燃烧器具有以下特点:
   (1).由耐高温特种金属材料铸造而成,使之长期工作而不被烧损。而且此种材料在高温下的机械性能稳定性好。
   (2).耐磨损,耐冷热冲击,能够长期使用而不结焦。
   (3).与锅炉的匹配良好,只需将原来的煤粉燃烧器换掉就行。
   (4).燃烧器的出力调节比大,可以为1~10吨/小时。
   (5).在锅炉启动时,作为点火燃烧器使用,在正常燃烧时,则作为主燃烧器使用。

楼主:
咋没人支持呀,真浪费也

网友A:
我支持,我们公司现在还用燃油战火装置。我感觉一点也不好、而且污染环境。马自达,能不能把你们公司产品的技术资料给我寄一份呀,发E-mail也行。我的地址是珠海市南水镇临港工业区佛山华丰纸业珠海分公司热电线低压组肖龙亮,邮编:519000。E-mail:xiaolongliang216@163.com

楼主:
肖先生你好!你可以到我们公司官方网站www.xcc.com.cn 上面有我公司产品,等离子技术等详细介绍.我在四川成都分公司就职.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打我电话13541196995联系,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网友B(2007-10-02):
 天津有一家很专业的公司搞的不错!你们上去试一试!www.shelly.com.cn

网友C:
我们厂用微油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考察过等离子,说电极寿命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