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6.51演示版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05):
请教各位高手:
  使用组态王演示版与西门子S7-200建立连接时,测试显示不能通讯.是否与没有使用加密狗有关?公司买的加密狗在生产线上无法拆卸下来实验.有什么办法不要加密狗而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网友A:
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试用版也是可以连硬件的

网友B:
的确是设置的问题
演示版只是在使用点数和时间上有限制而以
其他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是啊,而且我发现你要连PLC和组态王时,要关掉STEP-7 MICRO WIN32,否则你在连PLC和编程软件时是连不上组态王的
当然你是采用PPI连接方式.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师兄.
我以前连接的时候的确都是将STEP-7 MICRO WIN32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