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TZN4S-14R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11-05):
用AUTONICS的TZN4S-14R来控制加热器,采用热电偶(K)
温控器的输出端输入PLC,来控制交流接触器(温度低于设定值时接触器ON,高于设定值时接触器OFF)
请问温度的控制能否在正负5°呢?

网友A:
我正在做一套电加热控制系统,功率是三相140KW,采用温控仪带SSR输出,配TW03A功率扩展板,用它来触发双向可控硅,效果比较理想,控制正负5度没有问题的。不知你的控制功率多大,成本是否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