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高手:关于SM331

楼主(2006-11-05):
最近我单位设备在进行硬件改动后,去掉一个IM153的DP从站,将该从站的一个模拟量(PT100)接到另一个DP从站上.利用该从站SM331模块上的一个空余点接上,接线无误.信号类型选择为A,PT100完好,(接在另一个PT100上温度显示正常).模块完好(与其他从站交换过),PLC程序中地址设置也是正确,但是在该点上始终读不出PT100的实际值.请较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