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教:MR-H改造成MR-J3时参数设置

楼主(2006-11-05):
我单位原用MR-H350A,最近想改造为MR-J3-350A 请问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我公司是做三菱的,在上海,如有需求和我联系!QQ644870703

网友B(2008-10-14):
J3原本就是MR-H的升级版,其它差不多,编码器的参数要注意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分辨率提高了
其他参数就是对应过去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