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J3系统采用绝对位置系统时漂移如何解决

楼主(2006-11-05):
用J3控制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设备上升或下降,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始点和结束点都整体向上或向下漂移,控制采用脉冲串而且是绝对位置控制系统,迷惑中!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可能性之一:脉冲信号又干扰

网友B(2017-05-11):
你好,我想请教

我用的信捷PLC,三菱伺服

我想通过Y0输出脉冲,Y2方向控制伺服电机

通过输出正反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运行,

伺服驱动器上应给接哪个接口?PLC-Y0接伺服哪个,Y2接伺服哪个?

我用Y0接伺服PP,Y2接PG对吗,这样接只是一个方向转,请问应给怎样接线?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C(2018-09-26):
image.png如图所示,仔细看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