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控制

楼主(2006-11-05):
在安装好投入使用时用网电供电和用发电机供电电机运行正常,而最近出现有几台电动机用网电供电时电机转向正常,用发电机供电时部分电机反转,部分电机转向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是什吗原因?本人将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事情还真没碰到过,望哪位高手解答

网友B:
大师你是不是安错了正反转按钮

网友C:
你的发电机是什么牌子,这么牛逼?

楼主:
没安错正反转按钮

网友D:
发电机缺相,但有电容补偿,启动时电动机向负载轻的一面转,你去用万用表测一下三相电源对地电压,肯定是220V.220V.150V一下,

网友E:
楼上好像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F:
是要好好分析一下,

楼主:
如果缺相的话,电机出力应该受到影响但电机出力未受到影响

网友G:
或许电机有问题?

网友H:
现象不代表本质,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如果楼上所说的是在多个专家鉴定后得到的结果的话,那这样的问题必然是你们的攻关项目,荣获个世界级的技术奖项没问题。

网友I:
哎呀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