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问题

楼主(2006-11-05):
有一台1250千瓦,额定电压6.3千伏异步电动机,要给他采用高压电容补偿,如果将高压电容直接和电机负荷线并联,一启动电机,电容也随之运行,而不在电容部分加装任何开关来控制电容,是否可以?如果可以,需加多少千乏容量的电容?谢谢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你的综保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B:
不知楼上的大哥说说为什么原因不可以呢?可否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