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06-11-05):
我在修一台电机为30KW用变频器控制的机器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运行1个小时左右电机就很烫,(负荷不是很大,以前是好的),对电机要作了全面的检查,是好的.
初步估计是变频器的问题,但变频器厂家说是好的.
请教: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能检查这变频器是好的?
万分感谢!
(由于生产比较忙,请高手尽快给我帮助!)

网友A:
看运行频是多少,太低会造成电机转速慢而散热不良

网友B:
看看你的电机接线,变频器载波频率,最高最低输出电压

网友C:
是否转速太低,在变频器的参数上50hz对应380伏,

网友D:
运行频率太低,电机加强制风冷

网友E:
回忆一下你都做过什么,想想哪里会出问题,不会平白无故就出问题的。

网友F:
首先查一下输出三相电流或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的话 换台电机试一下.

网友G:
用指针式的万用表量下电压,再用测下电流,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你电机的问题!!!

网友H:
应该是匹配问题,楼主的电机是否变频电机?

网友I(2006-12-05):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输出频率不够吧?

网友J(2007-03-13):
用示波器 看看波形

网友K:
关注中!!!!!!!!
 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啊?
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啊

网友L:
如果你的电动机和变频器都没动过的话,我估计还是你的机械部分负荷过大造成的,你可以将电机开到额定转速下检查一下电机三相电压和电流(测电压最好用指针表),还有是在电机运行的时候用手去感觉一下电机内部有没有震动,如果有震动的话估计是变频器的输出波形有问题.

网友M(2008-01-14):
电机接地线了吗?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设定有问题吧,电机不要总在低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