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级调节控制仪表的选用?

楼主(2006-11-05):
  生产过程中,将汽油罐内汽油用泵输送给稳定塔作原料,此过程中,汽油罐要保持一定的液位,入稳定塔的流量也要稳定,如果用串级调节能否可以控制?选择什么样的控制仪表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串级调节可以控制.用两台AI-808表就可以控制,一台表检测汽油液位,调节输出作为另一台表的输入;另一台表检测汽油流量,控制泵的运转.

网友B:
请明确下,最好有个原理图,你现在的汽油罐中的汽油怎么来的?怎么控制他的液位?
如果是有另个地方来汽油到罐里应该有2个回路控制:一个液位控制(液位计+控制仪+控制机构),一个流量控制(流量计+控制仪+变频控制泵)。而不是串级控制。
可能我的理解有错,希望再明确下工艺流程。

网友C:
串级调节的特点是两个调节器相串联,主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副调节器的给定,适用于时间常数及沌滞后较大的对象。
楼主所说的汽油用泵输送给稳定塔作原料,那么作为原料的汽油流量是要稳定的,不能因为液位低了而减小它的流量吧?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二者不能用串级控制。
如果是这样,送给稳定塔作原料的汽油做流量控制,而油罐液位和进口汽油流量可做串级控制。
由于楼主描述的不够详细,以上也是猜测,请批评指正。

网友D:
好象没法实现啊
你既然需要用流量来控制稳定的液位
那如果流量不变化的怎么控制液位
反之一样,
弄明白这个问题后,
想实现串级调节就比较简单了.
主要看你想选用什么的控制路子以及价格了,

网友D:
对不起,刚才好象理解错了
我感觉没必要把液位和流量进行串级
而且他们似乎没必要一起控制,
流量这块的控制量肯定是稳定塔的某个参数来控制,
而液位可以作为汽油灌进油的控制量
用俩PID进行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要求有点含糊。

既然液位要稳定(恒定),输出流量也要稳定(恒定),那控制好流入和流出的流速相同,不就结了。一个PID输出控制两个调节阀。

楼主:
汽油罐内汽油是反应器反应后的油气经分馏塔精馏产生的,它的量是随反应程度、温度、原料等好多因素有关,汽油罐的液位只能由抽出口控制。我感觉流量和液位的控制很矛盾,用串级调节似乎不行。另外稳定塔内操作压力很高,对泵的扬程有要求,不能用变频泵控制,因为低频状态下,泵出口压力不足,无法进料。
   请高手们在帮帮想些办法!

网友D:
我认为你要求的控制是矛盾的
液位本身是个不确定量,它的数值几乎是个随机产生的,
流量也与液位是相互的关联的,
而流量却要稳定的,这就要求液位要随流量变化,
而按你的说法,液位不但要求稳定,而且是不可控制量,
所以.矛盾.
____
感觉你提的要求主要不在于控制流量和液位,
建议在汽油罐和反应器间加一个储油缓冲罐,
反应器先进这个罐,然后让它来控制汽油罐的液位.
在缓冲罐和汽油罐,汽油罐和稳定塔间各用一个调节阀,
一个PID串调就可以.
注意的是这个调节参数和汽油生成的速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