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调节器的问题

楼主(2006-11-05):
请问用单相可控硅调节器来控制加热器的温度,要用什么牌子的调节器,如何接线呢?
如果不用可控硅是不是就无法保证温度的稳定性呢?

网友A:
单相可控硅调节器通常是集成的,通常可控硅制造商都会提供移相触发器
如果可控硅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保证温度的稳定性

网友B:
现在大部分温控表都可以集成单相可控硅调节器,选温控表时加个可控硅控制模块就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也可以保证温度控制稳定.可以查宇电温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