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neider变频缺相也能长期运行

楼主(2006-11-05):
我公司的一台Schneider45KW的变频器在缺相状态下,也能长期运行。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缺相,只是发现变频器的频率只能升到30HZ,一旦超过就跳欠压,经检查电压表,电压达到380V,问了经销商,他们也未能提出解决方案。无奈,我们在25HZ的环境下连续运行了近1星期(风机型负载)。
后来我们经再次检查时发现,原来是电源缺了一相电。
现请问各位:长期缺相运行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不会吧,变频器也太次了

网友B:
关变频器什么事?楼上的你太次了吧

网友C:
三肯也同样,缺相的时候不报错

网友D:
他说的缺相是指输入缺相

要是负载不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可以做。当然可能医托的做不了,余量太小(所以它的东西也便宜)

网友E:
缺相后降容50%,可以算出来。如果参数默认是不检测缺相,输入缺相不报警。

网友F(2010-06-11):
我公司里有一台变频器也出现电源输入长期缺相运行,发现后把所缺的相线接入回去,但是故障还是无法排除,有没有那位前辈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G:
找一下管那条线的电工,检查一下变压器和配电房的电源吧。不要一点钱都不想出就以为问一下就会变好。